还是CC3D连接遥控433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6-06-29):
本人W7  64位系统,前面有个问题怎麼都连接不上电脑,端口怎麼都打不开,其实下载个驱动精灵,自己找驱动,安装成功后端口打开后,提示需要电脑重启,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重启电脑,乘着端口打开的时候,把地面站打开,按照提示更新固件就没问题了。现在是顺利连接地面站了,可是又出现了新问题,我的遥控是433增程,安装提示前面都没问题,就是提示上电的时候,只要点OK,接收机就显示没信号,红灯闪烁,不管怎样,也找不到遥控信号,只是无法向下进行别的校准,难道CC3D飞控只能用普通的2.4G的遥控吗?有遇见这样的问题,麻烦说下解决的方法,谢谢了。

楼主:
顶起来,让跟多人看见

网友(2016-08-15):
校准时 接收机单独用个电池接个电调供电。先对上频 再给飞控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