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切换模式会很抖

楼主(2016-06-29):
请问有使用过apm 的模友们告诉我一下,你们使用APM的时候,切换模式(比如自稳切悬停,或者悬停切返航)会不会突然一下很抖,然后过一会就恢复了

网友:
参数没调好。

网友:
1、可以接一个通道出来进行自动调参后测试切换模式看看。

2、油门最好在中立位置。

3、停机后,把飞机放在地上,飞控连接电脑看是否是水平的,如果不是重新校准加速度计。

4、校准油门行程和遥控器。

楼主,一般校准好后,不会出现抖动!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