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云台漂移

楼主(2016-06-29):
云台用时间长了难免参调几次,结果发现在飞行过程中转向有漂移现象严重,但在随后的折腾中发现在飞行前先把飞机逆时针转一圈后在顺时针一圈转一圈,在飞行漂移的效果减轻多了,也许不是每个人的都管用但能救几个是几个吧

网友:
怎么个漂移???

网友A:
这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谢谢,但不一定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原理

不知道啊,无意中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顶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无意中发现的

让罗盘先热热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罗盘先热热身

嗯,应该是这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应该是这意思吧,

这个方法没试过

网友D:
我早都知道这个问题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期初我以为是IMU安装不正导致。后来改正过来了
可是还是不行
飞机机头方向一转
云台 的横滚也跟着有了角度。倾斜了
除非。转过头再转回来一点。云台才能正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早都知道这个问题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期初我以为是IMU安装不正导致。后来改正过来了

兄弟在做6面校正吧,管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在做6面校正吧,管用的

那我试试。谢谢提醒
因为这个8位BGC我没考虑过做六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在做6面校正吧,管用的

做过6面了。结果还是一样呢
难道你的没这个问题?
先确定你说的云台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我说的是SIMPLEBGC 8位的哇。。两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6面了。结果还是一样呢
难道你的没这个问题?
先确定你说的云台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我也不太懂,但我这个做了6面后效果还可以,先恢复默认设置,在校正的,也许你的轴向是错的,

网友E:
楼主还在用两轴吗?是不是三轴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在用两轴吗?是不是三轴会好一些?

填好了,要想更稳还是做好6面校准。3轴看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