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关于cc3d飞控

楼主(2016-06-29):
请问电源指示灯常亮,蓝灯不亮,是挂了么?有没有办法解决呢,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重刷固件试试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哥们祝你成功,顺便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刷固件试试

连接不上电脑

网友:
我贴子里有中文版的

网友B:
正常连接蓝灯是要亮的,只有供电电压不够或者坏了蓝灯才不亮。可以换个USB接口看看,看是不是USB口供电不够,可以用5V充电头子接上看看,再就是UBEC给飞控供电看能不能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连接蓝灯是要亮的,只有供电电压不够或者坏了蓝灯才不亮。可以换个USB接口看看,看是不是USB口供电不够 ...

供电加usb还不亮!挂了?有什么办法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加usb还不亮!挂了?有什么办法救?

论坛有PCB图搜一下,根据电路图查找看哪个电压转换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