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的simonk 20A电调设置中的频率控制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6-06-29):
银燕的simonk 20A电调的设置中的频率控制8khz和22khz有什么区别?用在四轴上,应该选哪个比较好,电机是2212 980kv的银燕电机。

网友:
主频高的好

网友A:
频率越高,反应越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越高,反应越灵敏

对电机有损伤吗?是不是频率高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电机有损伤吗?是不是频率高费电?

没研究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