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自动模式不飞向航点

楼主(2016-06-29):
模友们帮看看   返航正常但是飞机不会飞向航点,地面站显示了这些错误。。。

网友(2016-12-15):
模式显示FBWA,而不是AUTO,应该是没有切换过去。
一直绕圈,感觉像磁罗盘没有校准好。
建议重新校准,然后清空航点数据,重新设定航点。

网友(2016-06-30):
楼下大神解答!

网友:
把你的任务列表发过来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航点错误了吧,仔细检查你设置的航点,然后再重新写入一次!

网友(2016-12-18):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顺便问一下你的飞机翼展多大?航点半径设的是多少米?

网友:
pix用于固定翼上 禁用罗盘后 光靠gps还能实现航点飞行吗

网友(2017-02-10):
顶贴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