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F148穿越机原创设计方案及装机 更新电机保护座及试飞视频

楼主(2016-06-30):
机架:cnc加工2mm碳纤维底板,1mm碳顶板,3d打印机身主体安装设备。

图纸:
WSF148.rar (55.03 KB, 下载次数: 1) 因为改动都是直接在原图纸上改的,于是图纸直接上的最后一版。

配件照片

装机过程:
5v降压+ams1117-3.3 为飞控及led供电
更正一点。。。飞控和接收机并不是固定的如图接法,而是副翼-5 升降-4 油门-3 方向-2

固定cc3d和接收机
电调贴聚酰亚胺胶带防短路
更正第二点。。。如图去电容的方法是错误的。。。最好不要去掉电容。小电机还行,如果电流大了的话会给电源端带去巨大的方波,可能造成飞控重启,炸机。。。各位注意。。。

焊接电调,供电线及5v,3.3v输出
焊接图传摄像头
led灯
总装(前面的摄像头焊早了,当时用的是第二版的机身。第三版机身的摄像头应该穿线后再焊接)

成品图片

op固件改cleanfligh固件时还有另一个比较坑的地方。。。

试飞视频     本来没声,但dvr录下来杂音巨大。。。记得先调小音量。。。

顺便附上个我翻译的cc3d刷cf固件的教程

TCK团队关于cleanflight调试pid的视频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啊

网友:
应该很好飞

网友:
不错,45安装能节省不少空间。

网友A:
请问楼主 乐天10A的电容可以直接去掉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乐天10A的电容可以直接去掉就行了吗?

可以,我的就直接去了。

楼主:
续航8分钟,暴力飞的话6分半吧,无奈楼主技术太差。。。

网友:
上多大桨的呀。。。。。。。。

网友:
写的真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