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电机线剪短不上锡问题。

楼主(2016-06-30):
如题,电机线剪短后 基本不上锡   很难焊到电调上,  大神们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穿越机电机

网友A:
要说清楚是什么线!是漆包线还是普通的镀锡线。如果是漆包线,就要刮掉表层的漆皮。

网友B:
用焊锡膏,一切问题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说清楚是什么线!是漆包线还是普通的镀锡线。如果是漆包线,就要刮掉表层的漆皮。 ...

我那个好像是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焊锡膏,一切问题都解决。

漆包线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漆包线也可以?

比较细的线可以,当然刮掉漆就更好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细的线可以,当然刮掉漆就更好弄了

好吧,试试

网友B:
电机线你剪到里面饶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线你剪到里面饶线了?

没啊,外面留了3厘米左右

网友:
平价电机引线常用漆包线,加锡膏焊,或先用火机

网友:
为了三千积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啊,外面留了3厘米左右

那个线也没有漆包啊,是不是烙铁功率不够

网友C:
电机线表面有一层漆,刮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线表面有一层漆,刮掉就好了。

好的,我试试

网友D:
用火烤一烤, 慢慢把漆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火烤一烤, 慢慢把漆挂掉

也只用这样了

网友:
用松香,焊锡膏等助焊剂

网友:
无刷电机线都是漆包线引出来的,有良心的漆包线在电机里绕完就结束了用镀锡线引出来不用焊锡膏也容易上锡,偷懒一点的直接全部漆包线引出接线,又硬还要把漆包刮掉或者打火机烧掉用助焊剂之类的好上锡。接过最难焊的精灵2312电机,漆包特别厚火机都烧不化,最后用美工刀一点一点刮掉的

网友:
拿火烤烤

网友E:
今天装机的时候也遇到了漆包线,用刀片刮一下再上锡焊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装机的时候也遇到了漆包线,用刀片刮一下再上锡焊接就可以了。

我也试了下,感觉好费事

网友:
先把焊接面清理干净,上助焊剂(松香什么的,听说稀盐酸很好用),烙铁用功率大点的,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