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LITE飞控升级失败后不能重新连接调参软件,求大神帮.

楼主(2016-07-01):
如题,我的控在进行固件升级的时候提示升级失败,重新上电连接后无法连接电脑,LED指示灯也不亮了,电机在上电时只响一下,求助各位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有没有高手给帮忙分析下啊,求助中~~

网友:
重启电脑试试

楼主:
不是啊,我的LED指示灯也不亮了,也就是我USB线连接LED接口都连不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我的LED指示灯也不亮了,也就是我USB线连接LED接口都连不上了

直接插电池会不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电池会不会亮

直接插也不亮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插也不亮的了

你刷v2?

楼主:
呃~就是觉得奇怪,怎么回复出厂值啊

网友:
指示灯插错没

网友:
刷V2有个刷回LITE的办法,就在软件界面上,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