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覺很現時那麼多穿越机飞控那個較好用呢?

楼主(2016-07-01):
大家覺很現時那麼多穿越机飞控,你們認為那一個比較好用呢,硬件和軟件都說說吧!

网友A:
CC3D   naza 32  还有F3  前者是用得最多的 本人也在用 反应很跟手  另外两个新起的最近较流行的

网友:
会调试有耐心的哪款都不错,反正我觉得随便哪款都要耐心调试才好飞,默认参数就是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   naza 32  还有F3  前者是用得最多的 本人也在用 反应很跟手  另外两个新起的最近较流行的  ...

哦 ,但3個你都同是一樣刷上CF 軟件用嗎,3個的表現怎麼樣  ,你說前者CC3D你本人也在用 反应很跟手,是用OP還是 CF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但3個你都同是一樣刷上CF 軟件用嗎,3個的表現怎麼樣  ,你說前者CC3D你本人也在用 反应很跟手,是用OP ...

CC3D OP

网友:
目前用了cc3d和naze,都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