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帮助!!

楼主(2016-07-01):
请问我刚买的加密狗连接上凤凰5 怎么老显示“凤凰模拟器没有检测到你的usb加密狗啊”,是我电脑那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
你的加密狗有没有支持凤凰5

网友:
下控制台了吗.打开控制台看看

网友:
驱动装了没

网友:
你看看狗的灯亮不亮 不亮就差开看看是不是usb的焊点开了   如果亮 你看看你没有没开启平台软件

网友:
1.加密狗支持凤凰5吗?2.驱动装了吗?3.控制台装了吗?4.控制和加密狗切换到凤凰5模式了吗?

网友:
安装后,灯闪就证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