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指点,F450这样搭配合理不。

楼主(2016-07-01):
(图片)

网友:
如果飞行的时候用gps模式的话上m8n

网友:
爱折腾就用APM

网友:
电调30A就够了吧  GPSm8n 好些

网友:
电机用2212就可以,用精灵9寸,电调30A足以,20a配2212都行,电池用4s的

网友A:
建议:
1.插头用XT60,别用T插
2.乐迪的遥控器不能够用富斯IA6接收机
3.电机别用2216,太浪费,价格堪比3508,F450建议DJI的E310,就是399元四个电机+2对桨,然后再买几对DJI9450桨备用,自紧桨的方便性以及E310的平衡性不是你自己折腾可以比的,将来不玩了出二手的话,DJI动力也算是比较抢手的
4.充电器要便宜就C606,加上电源150左右,B3之类的只会毁掉电池
5.如果你对折腾开源没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建议极翼P2或者NAZA LITE,如果你对折腾开源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直接PIX,APM对震动比较敏感,PIX好很多,APM已经快淘汰了
6.剩下的就是慢慢装机折腾......

网友:
看你自己,,,
够用就好,,,

网友:
f450不管哪种机臂与中心板都偏软,亲身体会;如果是450机架螺旋桨用1045也行,没有2216这种型号;电调30a就行,不载重20a也ok;电机2212就行,没必要2216,它就是个鸡肋,上大机架拉力又不足,小机架又增加重量且耗电;遥控器建议天地飞9通,好处是很长一段时间不用考虑升级,通道数未来也够用了;充电器没钱b6,有钱随便按贵的买;飞控apm会玩的人用合适,不会玩的人足够折腾,想省事没钱nazalitle,有钱nazamv2;电池合适;配件就太多,如螺丝刀扎带魔术带魔术粘硅胶线杜邦接头xt60热缩管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1.插头用XT60,别用T插
2.乐迪的遥控器不能够用富斯IA6接收机

谢谢。但是我想组装一个F450不知道哪些配件好。能在推荐一些不,万分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想组装一个F450不知道哪些配件好。能在推荐一些不,万分感激

机架:F450
电机+桨:DJI  E310 399一套  好处是3-4S电池都可以用 再多买2-3对9450桨,30左右一对,DJI官方天猫店买就行
电调:好盈乐天20A 38一个,一般是四个包邮
飞控极翼P2:599一套含GPS   NAZA LITE:800左右一套含GPS
电池3-4S 4000MAH  达普 凤凰等等的 100左右,最好买2-3个,一个你会感觉不够用
充电器C606+电源  150左右
遥控器随意,建议乐迪AT9 500左右含接收机,AT9S  650左右,或者富斯I6S 390左右含接收机,乐迪的R9D和R9DS接收机带SBUS,用极翼P2不用设置默认就是失控返航,比较好用
别的就是电烙铁,螺丝刀,焊锡,热缩管,AWG线,XT60插头等等的小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F450
电机+桨:DJI  E310 399一套  好处是3-4S电池都可以用 再多买2-3对9450桨,30左右一对,DJI ...

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
1.插头用XT60,别用T插
2.乐迪的遥控器不能够用富斯IA6接收机

写的真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想组装一个F450不知道哪些配件好。能在推荐一些不,万分感激

j加扣扣 775121311  我給你推薦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