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无法控制,油门无法控制高度

楼主(2016-07-01):
我的APM为APM2.8
当我把油门拉倒百分之20的时候还是在地上,不过推理很强,当我把油门拉到百分之21,就立马就上升到了八九米去了,而且不稳定,上下浮动在5米左右。而且稍微拉低一下油门,就拉回百分之20就直接重重的摔地上了,求解决方案。

具体飞行数据我也不会查看,由于机架损坏,目前还无法提供视频,我已经摔坏了4副起落架3套机架了,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B:
是不是飞行模式错了?

网友:
是不是遥控的油门摇杆灵敏度不好

网友C:
调过油门取线?

网友: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

网友D:
气压计,油门行程,还有油门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过油门取线?

这个说法我赞同 估计是油门曲线的事

网友:
多调一下PⅠD,将油门P值放小一点。

网友:
油门行程 油门曲线  油门中位点 油门死区

楼主(2016-09-09):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飞行模式错了?

我的是增翁简单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过油门取线?

油门曲线怎么调,是不是油门啦最大,再拉最小的那个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压计,油门行程,还有油门曲线

气压计怎么校准 还有油门曲线怎么弄?我只会行程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