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p纯kt用2212 1400kv 3s1800mha可行吗

楼主(2016-07-01):
f3p纯kt用2212  1400kv  3s1800mha可行吗,这样的配置能吊机吗。还是根本承受不了

网友:
双天的不错啊

网友A:
可是可以 但KT还是重了点 用慢速桨电池1500或1300吧 能轻点 我以前一直用KT后来还是改EPP了 轻了后是好飞一些 动作也好做 就是不能顶太大风

网友B:
F3P还是整机起飞重量控制在280克到400克之间比较好飞,越轻越好吊机,重了不好飞,一般是2206及以下的电机 800毫安3S都算大的电池了,楼主现在的起飞重量肯定是超重了,就目前来说楼主的飞机想要最少投入,性能提升最大的方法:就是换一节3S 800毫安或再小的小电池,若是换上650/450毫安的小电池2212电机又耗电太快,纠结吧f3p纯kt用2212  1400kv  3s1800mha可行吗 佰乐星纯k,纯k打浦店,什么叫纯k,纯k啥意思,纯K怎么样 作者:深白 1153

网友C:
主要是看你整机重量的。你这个配置飞600克机的航线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看你整机重量的。你这个配置飞600克机的航线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P还是整机起飞重量控制在280克到400克之间比较好飞,越轻越好吊机,重了不好飞,一般是2206及以下的电机  ...

我有多余的一个穿越机用的2204  2300kv的2s1000配8寸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可以 但KT还是重了点 用慢速桨电池1500或1300吧 能轻点 我以前一直用KT后来还是改EPP了 轻了后是好飞一 ...

epp不是更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多余的一个穿越机用的2204  2300kv的2s1000配8寸桨怎么样

设备提供的拉力大于起飞总重,比例1.2:1.0就不错,你飞机不能用热熔胶,全部泡沫胶,碳杆加强。一切以减重为主,其次考虑强度。f3p纯kt用2212  1400kv  3s1800mha可行吗 佰乐星纯k,纯k打浦店,什么叫纯k,纯k啥意思,纯K怎么样 作者:深白 2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