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2.8飞控无法定点

楼主(2016-07-02):
APM2.8飞控用的外置华杰gps与罗盘   外场gps  13颗  定点直接掉高度速度很快或者全油门往上飞    返航几乎乱飞!  偶尔好使  好使的时候定点略有点漂移可以接受。但大多数都不好使换过好多个飞场都一样!   百分之五十油门看罗盘依然指向北方无干扰!大手子们这是什么情况?  罗盘校准好多次!没效果!

网友:
你用的GPS十有八九是山寨货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丢星

网友:
罗盘有问题吧

网友:
飞控有没有加减震板,这个会引起掉高带或者上下抽动,还有就是飞机乱飞基本上都是罗盘没校准带或者被干扰了 ,

网友:
可以不能看日志

网友:
下载日志分析吧

楼主:
日志是不是连地面站飞一圈 然后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飞控有加减震板罗盘什么的都校准完毕!

楼主:
没有丢星状况 gps好像是华杰的mn8   连地面站gps  13颗任然无法定点!

网友:
我之前跟你一样 换外置罗盘吧 内置罗盘被电流干扰导致的

网友:
你确定你的罗盘是外置的,不是apm内置的么?你看看我这个帖子
http://www.moz8.com/thread-76758-1-1.html

网友(2016-12-21):
应该是GPS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