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F3飛控用BB扣電壓多少?

楼主(2016-07-02):
電料行買的都不會叫,請問要買哪個型號?

网友:
5v有源的吧

楼主:
我買5V有源的叫不出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買5V有源的叫不出聲

拍飞空图片

网友:
5V有源蜂鸣器,这种不错!不响的话检查一下正负极有没有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