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LFBOX 433 + FRSKY X9D 评测及使用教程(一)

楼主(2016-07-02):
最近在狼哥那用牛币换了WOLF BOX433 增程   该433基于开源由兰州宇丰工作室的任老爷开发

WOLF BOX 433

兼容X9D  ER9X  FS9  9XII  JR

发射功率1W  接收功率 100mw

PWM8通+rssi (0-3.3v) 或 PPM 16通 + rssi (0-3.3v)输出

工作频率 416-463MHz

支持串口调参 (蓝牙、usb-ttl)

一键失控保护设置

发射功率可调 支持测距模式

标配包括一个433发射模块  一个433接收模块
馈线延长线及固定锁具 * 一套
亚克力天线固定座 * 一套
发射 接收天线 各一根
M3螺丝 * 4
M3螺母 * 3
尼龙垫片  * 4

首先我们用WOLFBOX433 和 x8r接收来对比一下   两者均提供 16通道输出
433使用的是PPM + RSSI 无回传   X8R使用的是2.4G 双向传输
433的距离在 10KM左右
x8r的遥控距离在 1.5KM左右

这样大概就明了了 !

此款433可以理解为frsky最强接收X8R的增程版
去掉了双向功能 提供同样输出通道数的情况下 距离达到了X8R的 6.6倍之多

对于小型固定翼和长航时的航拍机来说 433都是个不错的选择

重量方面  X8R + 3D打印天线座的质量为29G 。
433的重量达到了13G   !重量这块也很满意 ~

下面我们来安装wolfbox 433 增程 !

固定座上有馈线延长线线的固定凹槽 。 上好垫片 拧紧螺母 固定在遥控器把手上就可以了

发射模块完全按照FRSKY标准开模 完美贴合不侧漏

天线在不用的时候可以完美折叠在遥控器拎手以内

到此  开箱安装贴到此结束  !

在此对该模块提出两个建议 !

1.   馈线延长线可以改良为一头L型一头普通型 走线可以更美观
2.  馈线延长线固定座可以设计为中间有凹槽 这样收放天线时螺丝就不会摩擦遥控器拎手对金属表面造成划伤了

整体来说还比较满意  接下来还有使用教程   和   实际飞行测试帖 敬请期待

实际飞行测试将在青岛海边进行  青岛的小伙伴咱们约起来 ~

网友(2018-03-03):
楼主我不要失控保护怎么设置啊 谢谢

网友(2017-03-26):
相当于L9R了

网友(2016-11-09):
楼主你的433 可以接飞控OSD 显示ISSI信号强度值? 我的是果子飞控显示不了啊

网友:
市面多钱能买到呢,曾程后视频回传还有效果吗?

网友:
学习了  不知道市场价格如何

网友(2016-08-20):
其实433可以加回传的,开启即可。
10km对433来说还是太近了。一般433的波段来说30km比较普遍。

祝贺体验新款

网友(2016-07-02):
好东西!

先顶,慢点在仔细学习兄弟的帖子,哈哈

网友A:
楼主也到手了,注意下,馈线装天线那头,要把弹簧垫取消掉,不然丝扣太短,装上天线后拧不到底,就是天线外面看起来到底,实际内针还接触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到手了,注意下,馈线装天线那头,要把弹簧垫取消掉,不然丝扣太短,装上天线后拧不到底,就是天线外 ...

网友:
突突牛币真多

网友:
适合固定翼长航时,多轴有个1-2KM足够了

网友B:
有试用futaba ff9升级的433发射,接收模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试用futaba ff9升级的433发射,接收模块吗?

现在有了 WOLF BOX UFT,是兼容futaba插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