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9x飞控解锁后拼命自璇,每秒3圈

楼主(2016-07-03):
这个飞控是PX4的改版,用一样的地面站,调试软件,有点像类似雷讯家的改版飞控,像知道更多信息的自己问度娘, 我就不多介绍了!

问题是这样的,飞控解锁,推油门起飞,立马自璇,大约每秒三圈,但没有往一个方向飞去,而且高度也没有变,有点类似在定点的状况下,副翼打死,但是转数快很多。没办法,松油门自由落体,幸亏下方是草丛,损失不大!

发现了问题,就得解决,回家查看日志,认为内罗盘异常,于是重新校准罗盘,后起飞测试,轻推油门,依旧带有自璇
2.认为是固件问题,重新刷固件,四轴3.3版本。调试完毕后测试,依旧有问题,带有自璇
3.刷写历史固件,3.2版本 ,清除数据后再调试,依旧有问题
4.刷写测试固件,3.4版本,结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带有自璇。
5.检查电机顺序,在MP里的可选硬件,点击检测电机,挨个顺时针转动,没有问题。(拆桨测试)
6.在MP故障保护一栏,解锁推油门,四个电调起始输出值都一样,1070。推一定量油门,同时变化到一定数值,但是马上就有了变化,一号电机输出值慢慢变大,二号电机不变,三号电机减小,四号电机减小。(拆桨后测试)这个现象我辨别不出哪里故障

这个四轴一以前的APM飞控,曾经玩过航拍,穿过云,各种稳。最近几天才换的这个飞控,所以硬件方面,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还有,电磁干扰可能性不大,即使干扰,也只会轻微自璇,不会像这样疯狂自璇的

就这样,折腾了一天,问题还是没有发现,感觉心好累。日志在百度云里,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百度云地址:http://pan.baidu.com/s/1jIez4Fk

不过这个飞控还是有一些小问题,我自己遇到的
1.有时候连接不上地面站,非要重新插入和重启地面站才可以
2.在校准加速度计时一直不成功,总会跳过步骤,应该校准六面,结果只校准两三面就完了
3.发热量比较大,连用于固定GPS接口,罗盘接口的这些热熔胶都给融化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如果没有解决我这的意见请作参考:
之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首先工了解下,这个飞控是不是新换的,之前在这机上用过别的飞控;
其次,是不是用的铂金电调(因为我这用的是铂金,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跟电调有关)
我这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搞了好久,最终解决办法是飞控先刷小车固件,再刷回四轴,所有都初始重做,然后电调恢复出厂,自旋解决。
因为这两项是同时做的,所以不能确定到底 是飞控重刷固件解决的,还是电调懒得出厂解决的,希望能帮到模友。

楼主:
怎么会这样啊!!
问题是这样的,飞控解锁,推油门起飞,立马自璇,大约每秒三圈,但没有往一个方向飞去,而且高度也没有变,有点类似在定点的状况下,副翼打死,但是转数快很多。没办法,松油门自由落体,幸亏下方是草丛,损失不大!

发现了问题,就得解决,回家查看日志,认为内罗盘异常,于是重新校准罗盘,后起飞测试,轻推油门,依旧带有自璇
2.认为是固件问题,重新刷固件,四轴3.3版本。调试完毕后测试,依旧有问题,带有自璇
3.刷写历史固件,3.2版本 ,清除数据后再调试,依旧有问题
4.刷写测试固件,3.4版本,结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带有自璇。
5.检查电机顺序,在MP里的可选硬件,点击检测电机,挨个顺时针转动,没有问题。(拆桨测试)
6.在MP故障保护一栏,解锁推油门,四个电调起始输出值都一样,1070。推一定量油门,同时变化到一定数值,但是马上就有了变化,一号电机输出值慢慢变大,二号电机不变,三号电机减小,四号电机减小。(拆桨后测试)这个现象我辨别不出哪里故障

这个四轴一以前的APM飞控,曾经玩过航拍,穿过云,各种稳。最近几天才换的这个飞控,所以硬件方面,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还有,电磁干扰可能性不大,即使干扰,也只会轻微自璇,不会像这样疯狂自璇的

就这样,折腾了一天,问题还是没有发现,感觉心好累。日志在百度云里,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百度云地址:http://pan.baidu.com/s/1jIez4Fk

不过这个飞控还是有一些小问题,我自己遇到的
1.有时候连接不上地面站,非要重新插入和重启地面站才可以
2.在校准加速度计时一直不成功,总会跳过步骤,应该校准六面,结果只校准两三面就完了
3.发热量比较大,连用于固定GPS接口,罗盘接口的这些热熔胶都给融化了

网友B:
兄弟  你先检查一下地面站里的1234通道输出
你这个情况我身边的模友也遇到过 控的原因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也是控的原因

网友:
通道正反看了没

网友C:
通道错没错,飞控各方面校准,都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上是我妞

网友:
加速度计成功校准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  你先检查一下地面站里的1234通道输出
你这个情况我身边的模友也遇到过 控的原因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

1234通道输出肯定正常,要不然起飞就侧翻,不过控的原因也很小啊!因为这个控的参数是以前飞apm的参数,一直没变过,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通道肯定没有反,要不然起飞就侧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道错没错,飞控各方面校准,都检查一下

通道没错,要不然起飞侧翻。固件都刷了N次了,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如果没有解决我这的意见请作参考:
之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首先工了解下,这个 ...

额!感谢你的建议。飞控做过清除数据这项过程的。电调是铂金涮bl,算bl吧,我个人觉得还是飞控问题,毕竟这整套设备,除飞控以外,以前都是用得好好的。

网友:
我感觉可能是电池位置的问题,电池位置太高,重心偏移造成的。个人经验,1.最好把电池挂在下面,使重心在螺旋桨的动力平面以下,这样稳心会降低,重心尽量在水平重心上。2.电机座一定要调好水平,否则后患无穷

网友:
更正一下,重心在水平中心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道没错,要不然起飞侧翻。固件都刷了N次了,还是这样

找别人的飞控,换上去试试

网友:
开始发售时,观望着,399没入,现在涨价了,不观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感谢你的建议。飞控做过清除数据这项过程的。电调是铂金涮bl,算bl吧,我个人觉得还是飞控问题,毕竟 ...

祝早日爽飞,要是不行那就电调初始下试试吧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困扰了我两个月,咋了N次,最后发现是在地面站选择飞机模式不对。
我的机架是H型的,然后选择的H型机架,于是自旋~
后来选择了X型机架就好了!
可能是这两种机型的电机旋转方向不一样吧!
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螺旋桨真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困扰了我两个月,咋了N次,最后发现是在地面站选择飞机模式不对。
我的机架是H型 ...

谢谢建议,回家试试

楼主:
幸亏至少塑料桨,要是碳纤,砸到人,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幸亏至少塑料桨,要是碳纤,砸到人,后果不堪设想

是啊,太危险了,不能遇见什么时候会有意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回家试试

测的怎么样?是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E:
这个明显是浆或者电机安装方向错误  别说没有  好好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明显是浆或者电机安装方向错误  别说没有  好好检查

如果是顺序或者桨的安装错误,根本无法起飞,起飞就会测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顺序或者桨的安装错误,根本无法起飞,起飞就会测翻!

你没见过全错可以自旋起飞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没见过全错可以自旋起飞的吧

已经解决了!飞控问题,布线没有错,就换了一个飞控,换成pix,其他都没有变!现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