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买兼容naza gps好还是原装的好

楼主(2016-07-03):
原装的gps都容易出问题,这种兼容gps性能可靠吗?打算买一个.

网友(2017-02-08):
168,还进口芯片?不可能吧?

网友:
都一样,关键是调试

网友(2016-07-04):
手艺不好,买啥都一样。

网友:
倒是经常看到用兼容的经常炸机飞丢,原装的看到不多。玩nazalite一年多,原装的除了搜星速度慢点别的都不错,兼容性可靠性不是副厂可比的。

网友A:
副厂GPS用的都是山寨GPS模块,你敢用吗?

网友:
还是用原厂的吧,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

网友:
建议使用原厂的

网友:
建议用原厂

网友:
原装的比较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厂GPS用的都是山寨GPS模块,你敢用吗?

apm也是用的这类gps,好象也还可以,不正常时切手动应该问题也不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也是用的这类gps,好象也还可以,不正常时切手动应该问题也不大吧?

大疆副厂GPS用的是山寨ublox GPS模块,性能远比正品ublox GPS模块差,大疆GPS用的是6Q的GPs,和6M是一个级别,比不上现下流行的M8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副厂GPS用的是山寨ublox GPS模块,性能远比正品ublox GPS模块差,大疆GPS用的是6Q的GPs,和6M是一个 ...

这样两种都有缺点,那还是不知道选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副厂GPS用的是山寨ublox GPS模块,性能远比正品ublox GPS模块差,大疆GPS用的是6Q的GPs,和6M是一个 ...

闲鱼上3百多的原装二手好,还是这些兼容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厂GPS用的都是山寨GPS模块,你敢用吗?

山寨?请拿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