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自动向右转圈

楼主(2016-07-03):
如题,飞起后自动大幅度向右转圈,两个舵面差不多,舵机往左打到死都不一定向左转,只能抵消掉自动右转的情况

网友:
电机装偏了吧

网友A:
要么电机推力线不对,要么螺旋桨反扭力有点大,估计还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电机推力线不对,要么螺旋桨反扭力有点大,估计还是电机的问题

嗯,应该是的

网友:
反扭矩问题

网友B:
1推力线,2电机和桨搭配问题,3检查机翼有没有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推力线,2电机和桨搭配问题,3检查机翼有没有变形

如果是推力线的问题,到底是推力线偏左了还是偏右了啊?

网友:
电机位置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