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3):
大神有谁知道这B6冲电器刷机线接口那芯片字体也磨掉了

网友A:
上5ⅰM╳吧,上面有。

网友:
按avr分析电路,再不行按NUC分析电路。
如果这两样都不是,那就别折腾了,没有刷机文件。
确认单片机后按单片机手册,就找到刷机口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5ⅰM╳吧,上面有。

进不去

网友:
为什么没有标点符号,也被磨掉了么

网友:
这样的一般是新唐的片,目前还没有人刷成功,即使刷也要用stm的jlink刷

网友:
看泡泡教程

网友B:
新唐的我刷好了,用ST-link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唐的我刷好了,用ST-link刷

发一下接线图和文件邮箱397236171@QQ.C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唐的我刷好了,用ST-link刷

397236171@QQ.c0m

网友B:
软件下载的doc里有解释。
只是全英文的

Flashing m0517.z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下载的doc里有解释。
只是全英文的

那几条线怎么接发个相片可以吗

网友B:
CHARGER -------------DONGLE
ICE_DATA <--------->    SWDIO
ICE_CLK    <--------->    SWCLK
ICE_RST    <--------->    RST
GND           <--------->    GND
VCC            <--------->     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RGER -------------DONGLE
ICE_DATA     SWDIO
ICE_CLK        SWCLK

是不是左上角的那六个杜邦针

网友:
ST link是六根杜邦针

网友:
看着像山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