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用遥控器不能解锁

楼主(2016-07-03):
飞控USB连接地面站,用地面站上的解锁按钮可以解锁加锁,用遥控器则不能解锁。飞机上电池用遥控器也解不了锁。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地面站能解锁,说明飞控设置没问题,检查遥控是否正确对频,各通道接线是否正确,油门反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能解锁,说明飞控设置没问题,检查遥控是否正确对频,各通道接线是否正确,油门反向没有 ...

都查了没问题,油门校准做完也解不了锁。

网友:
遥控器设定有问题/?

网友:
说明你遥控器通道设置反了,重新看看遥控器通道是否正确,解锁方式正确不,一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查了没问题,油门校准做完也解不了锁。

多轴还是固定点?
进入遥控校准页面,检查1-4通,
1、通道是否一一对应?
2、滑块移动方向是否有错?
3、最大最小数值是否在规定的范围?
4、飞行模式是否为自稳?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我是乐迪AT9遥控器油门设置反相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是失控保护设置不正确。失控返航油门值没设好。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