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配置问题

楼主(2016-07-03):
  手里现在有银燕2220的电机  1200kv  电调是好盈40A
想知道电机不换的情况下  多大机架和 多大的浆叶合适   也想知道换算关系怎么算  谢谢

网友:
2220电机还是第一回听说

网友:
没听过2220

网友A:
什么牌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电机

银燕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银燕的电机

银燕电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