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e32 和 F3 飞控连接电脑蓝屏问题

楼主(2016-07-04):
新收的两个飞控,翻过去下了两款软件,装好了驱动 ,连接上去,姿态都正常,但是过一会就蓝屏,已经换了两台电脑,问题依旧,系统都是win7 64位,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遇过这种问题。

楼主:
这个是蓝屏时的图片

网友:
一般蓝屏死机都是硬件问题在这说明飞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