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

楼主(2016-07-04):
小弟想装一个180轴距的小穿越练练手,求续航长一点的配置,谢谢!

网友A:
论坛里面有帖子你看看他们的配置

网友B:
穿越就别考虑续航了,不是为长航时设计的

网友C:
穿越应该考虑动力,新手就配动力小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越应该考虑动力,新手就配动力小的呗

不是新手,只是想搞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有帖子你看看他们的配置

哦?是么我怎么没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就别考虑续航了,不是为长航时设计的

我没说要长航时...

网友:
你看看穿越机里面的

网友:
穿越不是用来续航的哦

网友:
这机架外形不錯

网友:
要暴力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