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LFBOX UHF 1W 433装机调试篇

楼主(2016-07-04):
       终于又到周末,单休的苦逼上班族,抽出一天的时间来装机,是啊,我太笨了,好在有任老师的技术支持啊,自己装机就是有乐趣啊,能学到很多东西啊,我这几天觉得特别对不起一个人,他就是我的英语老师,上学的时候怎么逼都不爱学英文,这几天却为了装机把英语恶补了一把,不学不行啊,英文控啊,433也是英文的啊,不学咋整,433说明和调参软件下载http://pan.baidu.com/s/1mht0zxQ       接收机后到的,真不错,真轻,还是可以拆装的天线,方便装机,如果不好布置可以用延长馈线,把天线随意放了,和在任老师店里买的接收机来个合影,2.4G8通道ppm接收机,要是每个通道都支持失控保护就好了

装机之前一定要设置啊,两种方法,一是PC端调参,二是手机端蓝牙调参
     先说PC端,其实我也是从度娘那里学来的,费了好大劲,还要一边请教任老才搞的明白,我就想把它简单化,让大家都能很快学会,要用到的就是一个USB转TTL下载器,这个都懂吧,某宝上几块钱买的,软件呢,也是评测贴里提供的,但是要正常使用这个调试软件,还要USB驱动和NET2.0以上的框架,不安装驱动电脑不识别下载器,缺少NET框架调参软件会打开失败,这里我就不细说了,下载器用四根杜邦线连接高频头,连接方式5v--5v    gnd--gnd    TX--RX  RX--TX,控里面在模型设置里关闭内置打开外置高频头,调制方式选择PPM,通道数可选1--16个,看你需要了,我要用9个,RSSI1个,共10个,我设置的是16个,如图

这里调成ppm时高频头就已经供电工作了,滴后亮绿灯,切记前期的准备工作一定要装好天线,并完全拉出,以防烧坏高频头,关控。

               连接电脑步骤          1确保下载器与高频头正确连接后连接电脑
                                            2按住高频头上的按钮开控,高频头滴-----滴-滴-滴 。。。松开手,滴滴滴滴闪绿灯,此时为对频模式
                                            3打开调参软件,选择端口(在你的设备管理器里查看)我的是在7,选择端口7,波特率57600,点OPEN

                                             4进入后点回车唤出主菜单,如果连接正确的话会弹出主菜单,同时高频头停止鸣叫红灯常亮,进入调参模式,如无法唤出主菜单请检查电脑的设备管理
                                               器是否有黄色问号,有的话就是USB驱动没装好无法识别,没有的话检查波特率和线路是否连接正确

     连接上后看我们都能看点什么,先看发射端,即高频头设置
默认是8个,我用的飞控是U3,4个常规通道,2个模式切换通道,1个OSD叠加开关通道,两个舵机云台通道,1个信号强度RSSI通道,高频头最高支持16个,操作步骤
按键7,菜单下面一行有提示,编辑16按回车,菜单自动刷新就显示16了,按s保存

设置完了一定别忘了保存,下面调接收机,接收计也是通过高频头调参,不过要进入接收机的菜单,操作步骤
在发射机的调参菜单界面下按Z,高频头红灯闪,433接收机上电,红灯常亮,调参界面自动跳出接收机的菜单,这里设置什么呢,新的接收机默认参数8个通道pwm制式,1个单独的RSSI信号强度通道,相信以下我做的设置大家都会做,为什么呢,433为远航而生,远航就要用到飞控,现在大部分飞控是支持PPM连接模式,即3线连接飞控,3线为5v  GNG  ppm,ppm包含了7个通道和一个RSSI,开源433可以通过设置实现8个ppm通道和8个pwm通道,所以我要修改接收机使它实现16通道,默认设置是1--8为pwm,下面我们要操作的是把5通道改为ppm的输出通道,其他通道就可以改成9--16通道来使用了,RSSI默认在一个单独的通道,我们把它改成8通道输出RSSI,,输出通道总数限制改成8个通道

    操作步骤1键入M,进入M行选项键入8,回车,rssi映射到8通道
                 2键入N,进入8行选项键入8,回车,接收通道数限制为8个通道,其余8个为pwm
                 3键入6,进入m行选项键入ppm,回车,已将5通道改为ppm输出通道
                4键入2,进入2行选项键入9,即把首字母为2的这一行选项,把原为1通道定义成pwm的9通道
                5键入3,键入10,把2通道定义成10,其他通道以此类推,除开5和8不要动,定义完剩下的直到16通道
               按s保存,按x可以退出到发射机菜单,再按z又可以进入接收机菜单,修改完确认无误记得s保存下
    做完这些,我就可以用接收机的5通道连接飞控了,两个云台舵机我插在9和10通道

             最后再提一下手机端蓝牙调参的方法,准备一个HC-6蓝牙模块,某宝上找吧,买来还不能直接用,因为新的蓝牙波特率默认9600,而开源433是57600,要改波特率才能和433连接,在电脑端安装串口助手后,还是用下载器连接蓝牙模块,键入AT,如连接正确会回应OK,剩下的可以看图照搬了
设置好就可以连接手机了,手机上的APP也是评测贴里提供的,我这里上不了附件就麻烦大家使用论坛搜索功能了,连接和设置步骤和PC端一样的
然后就是装机
我的部分设置

装机调试视频

择日飞行,在上飞行测试视频
祝大家爽飞

网友(2021-03-20):
楼主你好 我也用的和你一样的接收机 遥控器是睿思凯 设置也都好了 但是我不想要失控保护 应该怎么搞 现在是关控就是失控保护  谢谢

网友(2017-12-14):
成本和距离如何

网友:
好教材啊,必须狂顶一番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

网友(2016-11-09):
楼主有没有试试拉锯怎么样我的这个433距离好近

楼主(2016-08-21):
引用 网友A:
地方大,飞得远。看到有个小胖子,楼主拉锯了吗?

最近本地气温持续30多度,已经闭关1个多月,等凉快之后再飞

网友A:
地方大,飞得远。看到有个小胖子,楼主拉锯了吗?

网友:
大神 好教程 學習

网友B(2016-07-04):
大神 好教程

网友C:
以后好好学习飞机上面的英语。要不然对不起飞机

网友:
如此详细顶顶顶

网友D:
高人大神,我买了半年了还没用过这次有教程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 好教程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好好学习飞机上面的英语。要不然对不起飞机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人大神,我买了半年了还没用过这次有教程了。感谢

统一回复,谢谢支持,已在帖子里加入了网盘地址,说明和调参软件,需要的去下载吧

网友F:
任工他们这个也是openlrs应该也可以用那个汉化软件的,那样就应该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任工他们这个也是openlrs应该也可以用那个汉化软件的,那样就应该方便多了

感谢鹰神点评,我直接拿他提供的软件用的,433说明里有这个对照表,也还算好,要是有汉化版就更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鹰神点评,我直接拿他提供的软件用的,433说明里有这个对照表,也还算好,要是有汉化版就更好了

去我的帖子里下载软件,有安装方法,而且全汉化,图形化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我的帖子里下载软件,有安装方法,而且全汉化,图形化操作

刷了openlrs才能用,默认固件用不了开源上位机的

网友G:
写得非常详细,首先,可以提供小胖子飞机的详细配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写得非常详细,首先,可以提供小胖子飞机的详细配置吗?谢谢。

电机朗宇2216,kv1100,9060桨
电调恒拓大黄蜂80A
4s5000电池
切糕U3飞控
欧姆威1w图传
索尼700线摄像头
舵机云台

网友H:
带数传功能不?测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带数传功能不?测试过没有?

这周抽时间去测试,不带数传

网友:
很好的教学帖,顶一个,正准备入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写得非常详细,首先,可以提供小胖子飞机的详细配置吗?谢谢。

特地来他你汇报下,小胖子用2216特别吃力,已升级为2814电机了

网友:
顶顶,期待后期测试

网友(2016-08-04):
{:soso__3669389859068460655_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