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的关控返航为什么在落地后还会触发?

楼主(2016-07-04):
稳定模式下 ,落地后,如果马上直接关控,会导致apm2.8重新起飞或者侧翻。因为螺旋桨又快速转了起来,似乎是切换到了返航模式,但是我都落地了,油门为0,为什么apm还要切换到返航模式,这样正常吗?
后来我回家连地面站看到如果关控的话所有通道瞬间保持中间的位置,包括油门,然后模式自动切换到返航模式,这个不正常吧?应该关控后油门保持原来的状态或者降到980以下才对吧。

这样的关控油门回中,是遥控导致的还是飞控导致的?

我用的er9x的套件,天地飞的发射和接收,apm2.8

网友:
是失控保护设置的,尽量不要用关控返航,手动切返航,飞机断电再关控,起飞时先开控飞机再上电,顺序不能错

网友:
无论你怎么飞 什么模式下 无论什么飞机都要先关飞机 再关遥控

网友:
不按安全操作规程操作,还好意思来问为什么。
起飞:先开控,后上电
落地:先断电,后关控
没事别在JJ没断电的情况下关控,否则你会死的很惨。

网友:
落地后飞控还没上锁,你一关控触发了失控返航。apm默认失控返航要升高到15米再降落,你一关控肯定又飞起来啦

网友:
直接关控。。。。

网友(2017-11-11):
那时候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