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普 4s5200 25C 续航、充电、内阻测试之一 [ 老晋玩测试 ]

楼主(2016-07-05):
大家好,我是老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达普 4S5200 25C 续航测试之一。

前段时间就收到了达普 4S5200 25C电池,并做了开箱,后面一直因为天气原因及工作原因,没有进行续航测试,趁着天气好,拿出大脚420小测一下续航。

其实这款电池比较适合3508kv600+12寸桨的机型,但是老晋办公室常备的小机器是大脚420,DJI E305 4s版动力,所以这次就用这套配置来测了,后续会再做DAYA 550 +3508KV580+1238桨的测试,敬请期待。

测试配置:
达普4S5200 25C电池
大脚H4 420机架
P2飞控
DJI E305 4S版动力
铂金30A
整机重量1383克

测试环境:
气温35℃  湿度70-80% 阵风3级左右

续航测试结果及感受:
1. BB响设置3.6V报警,悬停24分钟多点。
2. 落地后电压为3.65V左右,两个小时后:3.64  3.67  3.67  3.66,一致性不错,压降也很小,起飞后压降在0.06-0.08V,老晋认为0.1V以内就是好电池。
3. 内阻用充电器测试,3毫欧左右,充电器测试不准,仅供参考。
4. 落地2个小时后充电,充进去4680mah,看样子BB设置3.5V报警是极限,估计续航还可以多3-4分钟的样子。
5. 落地后手摸电池,温度还是有点的,当然这和环境温度有关,测试的时候环境温度是35℃,梅雨天天气异常闷热。
6. 总体感受达普的这款电池不错,各种业余测试都满足老晋的要求,特别是压降非常小,25C的4S5200重量是536克,重量稍微重了点。

好了废话不多,视频奉上:

再来点测试照片:

落地后电压两个小时后:3.64  3.67  3.67  3.66

内阻:

充电完成后的容量:

好了此帖就到这里,不足之处请多多理解,后续会再做DAYA 550 +3508KV580+1238桨的测试,敬请期待。

网友A:
老晋也用这个充电器了,具体咋样啊,还有就是起飞压降的事,一般的电池压降在多少呢

网友:
羡慕啊,好多电池,充电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晋也用这个充电器了,具体咋样啊,还有就是起飞压降的事,一般的电池压降在多少呢

这个充电器是很不情愿买的,价格太贵,CB86+被朋友抢走了,手头也没有好点的大电流充电器,所以就买了两个。使用还行,中规中矩,放电不行,等于摆设。

压降的话,我玩过的最好的电池起飞压降才0.05左右,差的电池可以到0.15-0.20,所以认为0.1V以下就是好电池。

网友:
顶顶顶达普 4s5200 25C 续航、充电、内阻测试之一  [ 老晋玩测试 ] 电池,充电器,飞控,dji,机架 作者:Guc 1171 达普 4s5200 25C 续航、充电、内阻测试之一  [ 老晋玩测试 ] 电池,充电器,飞控,dji,机架 作者:Guc 6245 达普 4s5200 25C 续航、充电、内阻测试之一  [ 老晋玩测试 ] 电池,充电器,飞控,dji,机架 作者:Guc 7781

网友B:
这电池不错,充电器用做外场怎么样,这么小,最高几s,电流能开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器是很不情愿买的,价格太贵,CB86+被朋友抢走了,手头也没有好点的大电流充电器,所以就买了两 ...

晋哥和你讨论个事,我机架h4 680本来的电机是3508  700kv  4s电 起飞电流20a  ,
其他的什么也不动的情况下,只换了电机 dji 3510  380kv  1345的专用桨,还是原来的配置,重量也基本没变化,4s电   起飞电流下降到14a.   但是起飞油门从35%增加到64%,就问这种情况下,单从无风悬停的情况来说,是不是续航会增加很多,!
再有如果我换了6s,总重量不变的情况下,起飞电流会比14a大了还是小了呢,如果相差不大,6s的意义又在哪呢,只是为了油门富裕量大一点?照顾抗风和暴力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不错,充电器用做外场怎么样,这么小,最高几s,电流能开多大

外场用比较合适,最大150W,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晋哥和你讨论个事,我机架h4 680本来的电机是3508  700kv  4s电 起飞电流20a  ,
其他的什么也不动的情况 ...

1.dji的E800动力的效率很高,续航肯定会增加

2.电机要和电池配,350-400kv最佳搭配6S,上4S只能够飞起来,没有足够的动力冗余。600左右KV,配4S电池比较合适。

3.所以你手里的DJI动力,配上6S电池是最佳选择,你会飞的很爽

4.上了6S电池,电流还会更低,这个看总功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dji的E800动力的效率很高,续航肯定会增加

2.电机要和电池配,350-400kv最佳搭配6S,上4S只能够飞起来 ...

所以我就在想,同样重量,这个配置是4s10000 时间长还是6s5400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就在想,同样重量,这个配置是4s10000 时间长还是6s5400时间长

当然4S10000,总容量大。会多10-15%的续航。

但是动力冗余不够,不抗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4S10000,总容量大。会多10-15%的续航。

但是动力冗余不够,不抗风。

明白了,那晋哥  我4s  6s同重量情况下  起飞电流差不多呗达普 4s5200 25C 续航、充电、内阻测试之一  [ 老晋玩测试 ] 电池,充电器,飞控,dji,机架 作者:纸鹰 9720 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那晋哥  我4s  6s同重量情况下  起飞电流差不多呗是这个意思吧

达到起飞动力要求了就行,这个时候总功率是差不多的,4S电流大,6S电流小。

网友:
顶顶哦……达普 4s5200 25C 续航、充电、内阻测试之一  [ 老晋玩测试 ] 电池,充电器,飞控,dji,机架 作者:小黄妹 5768 达普 4s5200 25C 续航、充电、内阻测试之一  [ 老晋玩测试 ] 电池,充电器,飞控,dji,机架 作者:小黄妹 3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