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間飛行配置一問

楼主(2016-07-05):
有沒有朋友會晚間飛呢?請問可否分享一下你們配置?例如夜視鏡頭、LED燈或者紅外線LED燈等等。因我是新手,而且多數夜晚才出動,只能找些有少許街燈照什至沒燈照的地方飛行。可惜太暗,顯示屏根本沒些看。

网友A:
Runcam猫头鹰,2颗3W LED探照灯,晚上跟白天一样的

网友B:
用索尼ccd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cam猫头鹰,2颗3W LED探照灯,晚上跟白天一样的

單單兩顆3W既光度竟然連那麼遠的地方也看到?!我之前用兩顆1.5W完全漆黑,而且你的色彩很豐富喔!請問你的機是什麼尺寸?用6W燈是連接主電池?那電會不會很快用完?
我210機、2204 + 5寸槳、3S 1500mAh電池,新手慢飛,一般只有5分鐘便由4.2V跌到3.78V左右。
昨晚有雨沒去飛,傻傻的在想怎樣可以改善,就直接縛個變焦電筒吧!
說實話,亮度非常好,就是亮度太集中,可照範圍有點小。重量我沒量,不過這電筒很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索尼ccd摄像头

請問能接近樓上那位的質素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單單兩顆3W既光度竟然連那麼遠的地方也看到?!我之前用兩顆1.5W完全漆黑,而且你的色彩很豐富喔 ...

重点不在灯,我的摄像头是RUNCAM owl猫头鹰,这个摄像头在完全漆黑的地方,肉眼看不到任何光线的地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看下图:同一个地方,第一张手机拍的,第二张是猫头鹰的效果(飞机没有打开任何灯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不在灯,我的摄像头是RUNCAM owl猫头鹰,这个摄像头在完全漆黑的地方,肉眼看不到任何光线的地方都能 ...

哦!原來你說的runcam用1/2"寸sensor,難怪成像及感光那麼好。長知識了,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問能接近樓上那位的質素嗎?

聽了你說淘了個1/3" Sony 960H Exview  HAD CCD,因為始終新手玩平一點,炸機也不心痛!
昨晚在球場試了試,只有四角街燈照,非常暗,但上了這鏡也真的看到了,雖然只是黑白。但有少少缺點,電板有點大,鏡頭是2.1mm,太闊,像是沒有距離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