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apm自动调参功能是不是准确跟用的桨有关系

楼主(2016-07-05):
我以前用的尼龙桨,自动调参之后很稳,后来一直在用塑料桨,连续多次使用自动调参,调完都非常不稳。今天换成碳纤维桨,又自动调参,调完就很稳了。看pid参数也比较靠谱了,不像前几次,一看自动调完参数就不靠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网友A:
应该和震动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震动有关系吧

不知道怎么回事,看震动值,都不大

网友:
这还真是奇怪了。。

网友:
我发现,调参的时候用13寸碳桨。以后改12寸防apc桨,就很不稳定。
要用什么桨就用什么桨调参最好。

网友(2017-02-12):
那个浆太垃圾了了

网友:
10寸桨什么的好

网友(2017-03-30):
你的自动调参是怎么设置的,我的都是按照视频教程上调的但调不了,拨动开关没反应

网友:
同样的P值 不同的桨的尺寸,修正拉力理论上是不同的。。

网友(2017-11-06):
高手啊,学习了,受益匪浅啊。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