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新手入门推荐什么机器

楼主(2016-07-05):
各位大神,新手入门推荐什么机器,之前有考察过大疆这些的成品机,一个是贵,第二个是炸机维修成本高。主要后面要飞M600,应该选什么机型练手,主要就练基本功,四方悬停,对头悬停,航线,8字绕飞这些的。最好1000以内,本人已有控华科尔D7E已经接收器若干。已买模拟器,正在练习中。后期要玩大机器主要是加强基本功,有推荐的小四轴么?或者穿越机适合练习么?

网友A:
m600 其实挺智能的 主要就是克服心理   小飞机飞熟了  你去飞m600这种大飞机也挺紧张的  新手的话买个玩具练练   炸了修起来也不贵   玩具玩熟了 可以考虑精灵3a之类的  既能练手 又能满足后期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600 其实挺智能的 主要就是克服心理   小飞机飞熟了  你去飞m600这种大飞机也挺紧张的  新手的话买个玩具 ...

谢谢 哥们,主要是单位的应用。而且,我们这边的飞行环境有大风。所以要用M600。我之前只玩过伟力911这种小电直,我之前也有考虑过买小玩具玩一下,但是玩具好像都是不带飞控的,感觉遥控器的手感有差距。另外就是电直也有差距,所以比较蛋疼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哥们,主要是单位的应用。而且,我们这边的飞行环境有大风。所以要用M600。我之前只玩过伟力911这种 ...

主要把操作练成条件反射   每个飞机的手感都不同    还有航拍要注意飞行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把操作练成条件反射   每个飞机的手感都不同    还有航拍要注意飞行环境

方便加Q详聊么?已私信。

网友B:
装个F550练手吧,上次河北那边一个植保公司,飞MG1的也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F550练手吧,上次河北那边一个植保公司,飞MG1的也是这么干的!

什么配置?什么价格?

楼主:
什么配置?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配置?什么价格?

QQ1064490442私聊

网友:
普通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