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副翼与方向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6-07-05):
apm的副翼与方向可以交换吗?恳请高手指点

楼主:
请教各位玩家,apm的方向与副翼在AT9遥控器上可以互换吗?

网友A:
可以,设置遥控器

网友B:
楼主你直接把接收机的2通道和4通道的接线顺序换一下就可以了,或者在遥控上也能设置

网友:
可以,在通道设置里

网友:
可以 随便换 你记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遥控器

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直接把接收机的2通道和4通道的接线顺序换一下就可以了,或者在遥控上也能设置 ...

谢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直接把接收机的2通道和4通道的接线顺序换一下就可以了,或者在遥控上也能设置 ...

接收机和apm的2通道和4通道接线都要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和apm的2通道和4通道接线都要换吗?

对调就是你想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直接把接收机的2通道和4通道的接线顺序换一下就可以了,或者在遥控上也能设置 ...

好像不行,一换线,解锁都解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一换线,解锁都解不了

一换线,副翼和偏航的位置不也跟着换了吗?操作也要跟着换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换线,副翼和偏航的位置不也跟着换了吗?操作也要跟着换阿

当然知道换了,可是解不了锁

网友:
同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AT10遥控器怎么设置啊?我调换2.4通道线,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知道换了,可是解不了锁

你好,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是乐迪10,怎么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是乐迪10,怎么不行啊

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