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得那个接头怎么才拆的掉呀

楼主(2016-07-06):
那个大神说说图传的接头怎么才能拆下来,表示已经拆坏一个图传了!

网友:
无图怎么教

网友A:
热风枪吹,对于有多个触点的元件电烙铁是不好取的,热风枪容易操作,选择适当的喷嘴和温度先把锡吹融化,用吸锡器吸走融化的锡取下元件

网友:
楼上高手呀!!!!!!!!!!!!!!!!!!!!!!

网友:
四楼正解,是个技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对于有多个触点的元件电烙铁是不好取的,热风枪容易操作,选择适当的喷嘴和温度先把锡吹融化,用 ...

谢谢,回头试试!

网友:
表示用电烙铁来回拖两遍就下来了。

网友:
电烙铁加吸焊器就可以了

网友:
吸锡器不好操作的,一口气会吸掉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