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650炸机

楼主(2016-07-06):
机架650,6S电池,T1飞控,好盈40A电调,D10控,1555桨。装好试飞几次很稳,振动很小。外场挂狗航拍飞了4,5分钟。正悬停构图取景突然间垂直率了下来!还好高度不太高就3,4米。率坏了一个脚架,一个桨擘!整理后上电解锁发现4号电机不转,把油推到50%以上4号电机又转了!无奈怎么会这样呢?重新电调油门校准后上取4号电机又正常了!是电调不稳定吗?这4个电调以前用得好好的!之后又飞了两次稳稳的!好无奈百思不得解是要换电调了吗?

网友A:
也不排除是飞控问题的

网友B:
拓供T1吧。

网友C:
地面多去桨空转实验看看,可以单独电调接接收机测试,在上飞控测试稳定有没有堵转或者信号输出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拓供T1吧。

是拓功T1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多去桨空转实验看看,可以单独电调接接收机测试,在上飞控测试稳定有没有堵转或者信号输出不稳定 ...

飞机率下来后机架上4号电调上电解锁不转!油门推到50%以上转动。重做电调油门校准后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排除是飞控问题的

应该不昰飞控的问题!

网友A:
焊线那些有么有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线那些有么有检查

连接线焊点都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
飞控有问题找技术3这个人还是比较好的。其他的我感觉。待理不理的。就除了他态度比较好。

网友:
好痛苦的。

网友:
你还是先找出炸机原因先

网友D:
照你说的情况,应该是飞控问题!四号输出通道的信号有问题,重校油门后正常说明电调电机接线均没问题,只能是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你说的情况,应该是飞控问题!四号输出通道的信号有问题,重校油门后正常说明电调电机接线均没问题,只能 ...

谢谢!摔下来后上电解锁4号电不转,把油门推到50%以上开始转,跟其它3个电机不同步。做电调校准后又正常了!虽然能正常飞行但我还是不敢用4号电调了,已换了新电调飞了几次现在还好,就不知是电调还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机平衡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