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AV250 使用CC3D飞控 起飞后1号电机掉速

楼主(2016-07-06):
QAV250 使用CC3D飞控  起飞后1号电机掉速, 大神们帮我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4个电调恢复出厂设置,重新校准一遍油门行程,检查一下震动,也可以把1号电机电调替换到其他地方试试还会不会,如果还不行,重刷飞控固件,按照设置向导再设置一遍。一步一步排除问题

网友:
如果按照楼上说的操作一下吧   再不行就换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电调恢复出厂设置,重新校准一遍油门行程,检查一下震动,也可以把1号电机电调替换到其他地方试试还会不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 偶尔一个电机停转 换个电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