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的pix飞控,电调一直响

楼主(2016-07-06):
一上电就一直响,按了安全开关之后就响的越快了,电调信号线插在MAIN OUT那,校准也校准不了

网友A:
你用的啥电调,说实话,pix还是很好调试的,先校准油门,保证油门校准正常,加速度,罗盘,一切正常保证能在地面站正常解锁然后再校准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啥电调,说实话,pix还是很好调试的,先校准油门,保证油门校准正常,加速度,罗盘,一切正常保证能 ...

好赢乐天

网友:
看看报警信息说啥

网友:
有泡泡教程

网友:
我说不清,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