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傻 A 问题。大家都帮帮忙。进来看看

楼主(2016-07-06):
其实很简单
一直都用3S电池
突然想用 4S。就是不知道。原来一直用 3S的所有平台直接换4S电池的话。会出什么问题吗?APM四轴。。换电池需要重新调参吗?

网友:
电机电调支持4S的话可以直接上,飞的稳的话就不需要重新调参

网友A:
先看你的电机电调能否支持使用4s,注意云台相机图传这些能不能支持4s,必要的话要加降压模块,调参的话跟电压有关系的都要重新设置

网友:
主要看电调。一般电机支持4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你的电机电调能否支持使用4s,注意云台相机图传这些能不能支持4s,必要的话要加降压模块,调参的话跟电 ...

我的分电板有12V输出,所以云台图传没问题。
就是我直接上4S的话。。飞机感觉不稳定。动力太强还是怎么的。乱串

网友:
因为转速更快了,所以原来的PDI不合适,桨换小或者重新调整感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1.最主要考虑的是电调,查找说明书,看是否支持4S,大部分20A都是支持的,DJI某款电调除外
2.其次是重心问题,重心改变对飞行姿态影响最为显著,如果重心改变,务必重新调整PID
3.4S带来更强的动力,扩大了实际可用电压,会较显著提升续航。换用4S后,动力更强,P值应适当调小,I和D辅助P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