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2.8定高定不住,慢慢会越来越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7-07):
apm2.8定高定不住,慢慢会越来越高是怎么回事?

另外如果飞个两百多米后,会自动切回到返航模式,然后马上又变回自稳,来回切换,是不是因为失控导致的自动切换到返航,到了可控距离又自动切回到自稳了?可是地面拉距五百米还没失控,空中怎么两百米就失控了?

网友A:
定高定不住振动太大。然后看看地理围栏关没。

楼主:
定高和控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高定不住振动太大。然后看看地理围栏关没。

地理围栏在全部参数中查找么?应该是关了,平时飞都没问题。震动的问题应该也不严重吧。之前不挂云台定点定高都很稳,挂了云台就定不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理围栏在全部参数中查找么?应该是关了,平时飞都没问题。震动的问题应该也不严重吧。之前不挂云台定点 ...

振动共振

网友:
螺旋桨气流是否干扰气压计?GPS卫星数量多少?

网友:
遥控器油门没在中位

网友:
换气压计试试。

网友:
一般电压计里面都有一个泡沫好像

网友B:
你的遥控应该是2,4g频的,干扰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遥控应该是2,4g频的,干扰厉害

那什么控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