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块电池并联后

楼主(2016-07-07):
新手不是很懂请勿喷  比如我的飞机用一块3S2200MAH的电池可以飞10分钟的话,那如果用2块3S2200的电池并联后,理论上是不是可以飞20分钟呢?那满电电压还是12.6V吧,而容量就成了4400MAH!是这个意思吗?那2个电池并联后在飞行中BB响怎么用?还是用一个BB响吗?是不是2个电池同时一起放电?比如我的BB响设置了3.7V报警的话,那是不是2个电池同时放电到3.7V时左右报警?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一个电池还没用而另一个电池放电到3.7V就报警了?以上问题还请懂的模友帮我解答解答!谢谢了!

网友A:
并联容量加倍没错,BB响插一个电池也可以,但是不排除2块电池电芯有容量差距,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最好插2个BB响,或者插一个,但报警电压设置高一点防止过放

网友B:
理论上重量还会增加,不是简单的加减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重量还会增加,不是简单的加减法

重量增加那是肯定的,就是不明白到底是不是两个电池同时一起放电到设定的电压BB响才报警?

楼主:
人都那去了

网友:
插一个电池就可以啊 并联之后电压是一样的 还有你的重量也上去了 飞行时间也会下降一点 可能18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容量加倍没错,BB响插一个电池也可以,但是不排除2块电池电芯有容量差距,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最好插2个BB ...

正解,必须两个bb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容量加倍没错,BB响插一个电池也可以,但是不排除2块电池电芯有容量差距,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最好插2个BB ...

谢谢解答!明白了

网友:
并联后,同时放电。不是电池容量增加一倍,飞行时间也增加一倍。别忘了,你的飞机重量同时也增加了。估计,能增加滞空时间也就3--5分钟。

网友:
如果,你再增加两块,也就是四块电池,也可能滞空时间不增反降。

网友:
重量增加,内阻不一致,飞不了20分钟

网友:
飞不了20分钟的,留空时间跟机重、机种、当天风量、操作等多方面都有关联。譬如我700g苏27满油门可以连续眼镜蛇空翻,1060g的时候做一个都比较困难

网友:
很多时候鱼与熊掌是不能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