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如何从模拟器开始玩穿越?

楼主(2016-07-07):
新入手穿越机,装了模拟器。求助模拟器有什么练习窍门吗?多谢各位前辈

网友:
我也是新手,同求

网友:
手动模式飞起走

网友A:
穿越机有专门的模拟器:FPV FreeRider
其他模拟器还有凤凰5,出了穿越机,还能飞固定翼、直升机

网友:
用心去练,千万别乱飞,那样学不会的

网友:
多练,多炸,多反思,多改进

网友B:
先自稳飞飞,找到感觉

网友:
穿越机有专门的模拟器:FPV FreeRider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有专门的模拟器:FPV FreeRider
其他模拟器还有凤凰5,出了穿越机,还能飞固定翼、直升机 ...

凤凰5有穿越第一视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凤凰5有穿越第一视角????

凤凰5 下载或生成3D场景地图,才能第一视角;
自带的那些地图不行

网友D(2016-08-22):
引用 网友B:
先自稳飞飞,找到感觉

发现玩凤凰模拟器四轴很难稳住,操作一下摇杆回中飞机不回中,来回在那里晃。请问,是我的遥控器的问题,还是操作的问题。

网友:
练习穿越机别用凤凰  用fre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现玩凤凰模拟器四轴很难稳住,操作一下摇杆回中飞机不回中,来回在那里晃。请问,是我的遥控器的问题, ...

可能是手动模式

网友:
模拟器只能找找手感,熟悉下操作,想飞还是的实际操作搞起来。

网友D:
好像模拟器都是纯手动模式。不知道用遥控器的微调能不能调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模拟器都是纯手动模式。不知道用遥控器的微调能不能调模拟器?

也有半自稳

网友D:
凤凰模拟器有半自稳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凤凰模拟器有半自稳功能?

凤4有两个多轴,换个可以改变视角的地图

网友:
模拟器貌似不好用,练习了好多次,感觉还是飞真机的感觉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