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无法起飞的问题

楼主(2016-07-07):
我用CC3D做的这个Y3无法离地起飞,加油门就自旋转,顺时针旋转。

请问这样的问题要如何解决?

网友:
完过,给几个建议。
不要在地板光滑的地方试Y3,不能离地请使用800-1000kv的电机配8-9寸桨,6045桨上个4S电也行。

网友:
尾舵机怎么安装的?移动机架舵机会不会动作?

网友:
不大懂CC3d,不过我用MWC和APM飞过这个机架,目前是我家领导办公室摆的当模型用。
我也遇到过你这个问题,2个飞控都解决了。
首先尾舵机不是正的放的,是与尾电机自旋方向相反的角度放置,你先把舵机调一定角度,或者把控YAW往反方向打,试试能否升起;
若还不是不行,来第二个方法:
MWC中有个参数 YAW_DIRECTION,这个设置为反向,就好了。
APM中是 RC7-REV,设置为反向就好了。
都是与YAW有关的,你把飞控YAW,即使自旋的方向往反方向调再试试。

网友:
y3不太好飞是真的。但也不是飞不起来。慢慢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