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航拍6轴,开源零件图纸

楼主(2016-07-07):
原创多旋翼航拍机架

第一次动手设计碳纤维机架,由于没有设计经验走了不少弯路,开始想的太简单了。想着把自己需要穿线的地方打个洞、需要固定的地方开个洞、还想着扎带要不要留个槽,最后随便开几个大的圆洞做镂空减重。再加上之前设计做400轴距的六轴,设计之初计划用碳纤维杆加简单的压片机构实现折叠,下面是图纸。
图纸上看起来做出来效果还凑活,结果装配之后各种问题,开了很多洞没有几个用的上的。不得不完全推翻了原来的设计,重新来了一遍。没有设计经验就当交学费好了。

重新开工,这次总结了不少设计经验下面分享一下
1.        不要预留小洞,用扎带来绑外挂配件,因为这个孔的位置外一差一些就不能用了而且不好穿扎带,最好用长条的槽或者装饰用的镂空作为绑扎带的地方。
2.        不要用小圆做镂空,一来不美观而来镂空的地方太局限,毕竟边都是直线。
3.        碳纤维板之间的垂直固定最好用转角片!要比开槽嵌里面结实多了。
4.        走线不要刻意留走线孔了,真的意义不大,用装饰的镂空就够了。
5.        起落架连接的周围不要做太多镂空。
6.        两片承重结构之间,不要布局飞控、数传、或者电台等设备,更换别提有多麻烦了,这里最多放电调什么的。而且靠近功率器件干扰很严重。

经过琢磨新设计的机架出炉了,设计轴距700,中心板对角线220mm,现在是用的快拆,之后想改造成折叠浆,直接上图说吧。
板子加工回来了,开始组装,我的电调安装位置初步是按照下面的图放置,中央区域放我DIY的分电板。

后来发现电调工作起来问题还挺热,于是对电调做了改进,增加了大的散热片,改造后效果非常好,散热片和电调使用导热硅胶,而且要去掉MOS上面的套管。
再来看看我自己做的分电板,取保电源电路可靠。电流芯片和电压芯片采用了非一般BEC的电源芯片。公司以前的应用电路,稳定性非常好。分电板看着东西很多,下面做介绍
1.        150A电流采集。
2.        双5V供电模块(图中还没有焊)。
3.        转为图传供电工模抑制供电引脚,由于经过测试发现,大功率的图传,会给电源带入很多的高频谐波,因此设计独立的电源。
4.        增加过流20A保险丝,防止一个电调或者电机烧坏,飞机着火。
    增加LC滤波,电调在全负荷工作是,给电源系统带来的干扰脉冲,简直就是灾难,摄像头纹波很多是表象,更可怕的是外一带来处理器复位………那就炸鸡了。坑人的某些厂家就放一个小电容滤波,实在不能接受。

接下来装机架主体部分,左右两个机臂装了灯条

下面这张图介绍我的一个下翻盖式的光电仓,用来装飞控,电台这类电子设备,还有一个很漂亮的金属安全开关,呵呵。

在下面是云台挂架,由于要调试没有直接挂狗3用了配重替代。

还特意抽空用测温枪测量了几个关键设备的温度,整机电流拉到30A,环境温度27度,用重物压着,忘记拍照了,不过有笔记,整理了一下发上来

经过简单的测试和调整,晚上连夜默认参数试飞,夜里看不清楚不敢飞高,实在不好意思。杭州除了下雨就是下雨,改天不下雨出去调一下参数,拍一段补上。只有图片了,没想到视频只能放链接。

配置:
飞控:minipix
电调:SimonK 20A
电机:3508 KV58
桨:碳纤维1447
轴距:690
电池:4S 试飞装5200ma
遥控:天7
云台:KBM两轴云台

图中出现的所有零件图纸,均开源,论坛不能传文件。
零件图纸链接:http://pan.baidu.com/s/1i4EJ0K9 密码:xjmc

大家可以下载了自己改改用,要用14版以及SolidWorks哦。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折叠件?Z16?Z22?Z25?机架大概花了多少钱?我也想搞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折叠件?Z16?Z22?Z25?机架大概花了多少钱?我也想搞一套

Z16 55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折叠件图纸

好的稍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贴片电感的滤波吧 也用不了那么多滤波模块吧

环形电感感量是最高的!贴片电感30A可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把电池挂在下面 重心降低 更稳定的

我之前就是放在下面的,重心低飞起来没优势,我用了上反角5度的机臂。所以不用放下面。还就是电池在下面和云台何种不融洽,电池更换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在云台挂板上面么?

嗯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的不错 那个滤波的用了那么多的电感  太重了吧

板子重146

楼主:
电池在上面固定

楼主:
图纸上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架1200左右吧。

给我邮箱

网友D:
飞控在云台挂板上面么?

网友C:
设计的不错 那个滤波的用了那么多的电感  太重了吧

网友C:
换贴片电感的滤波吧 也用不了那么多滤波模块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在上面固定

为什么不把电池挂在下面 重心降低 更稳定的

网友B:
求折叠件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稍候

114428 139@qq.com邮箱如果可以多发点各种图纸吧  谢谢

网友:
你这电调的电流太小,降额不足,工作起来会比较热,我用40A的发热量感觉不到。

网友:
不错  好贴   咱们模友之吧的能人志士真多 哈哈

网友:
全开源 高手啊   佩服

网友:
这个电调下面的板子是

网友E:
我还从来没听过因为其他设备对电源的干扰造成炸机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像楼主学习,向你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从来没听过因为其他设备对电源的干扰造成炸机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孤陋寡闻了 ...

很简单,干扰的脉冲飞控的采样率很低无法记录40k以上电源变化率。
这个是公司其他产品处理器复位,最后找到原因是干扰影响了pll倍频器导致指针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从来没听过因为其他设备对电源的干扰造成炸机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孤陋寡闻了 ...

因为原先公司也做伺服电机,知道电机控制pwm产生的脉冲群很泛滥,而且高温试验会出现偶然性的复位。当初电机电流峰值才20A。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在滤波这一块考虑得很远啊

网友F:
看楼主用的电调这么小,应该是穿越机电调吧,拿穿越电调用在打飞机上不会有问题么?另外,电压稳定的同事也牺牲了重量,还有就想问问楼主,你用的折叠件有没有虚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用的电调这么小,应该是穿越机电调吧,拿穿越电调用在打飞机上不会有问题么?另外,电压稳定的同事也 ...

虚伪是有的,就是那个管夹和管,不过垫一圈纤维胶带+螺纹胶。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用的电调这么小,应该是穿越机电调吧,拿穿越电调用在打飞机上不会有问题么?另外,电压稳定的同事也 ...

这不是手头正好有8个这电调,参数是完全符合这个电机的,就装上试试吧。这个电机额定最大电流13A。电调20A,至于其他区别我就不懂了,求指导。

网友A:
机架造价大概花了多少钱

网友:
使用这种开源的机加工铝合金连接件成本太高了,不含收放起落架没有个2K做不出机架,我设计了一套6轴机架,纯碳纤伞折机架,成本在几百块元,近期打算做一批

网友G:
电调我一直认为应该安装在电机座下方,散热好,最大的优点就是远离中心板,减少对飞控等电子设备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调我一直认为应该安装在电机座下方,散热好,最大的优点就是远离中心板,减少对飞控等电子设备的干扰

嗯嗯,这个确实是!有道理。辐射干扰确实大。回去包锡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造价大概花了多少钱

机架1200左右吧。

网友(点评):
求中心板图纸-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用的电调这么小,应该是穿越机电调吧,拿穿越电调用在打飞机上不会有问题么?另外,电压稳定的同事也 ...

请问前辈用穿越电调用航拍一般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手头正好有8个这电调,参数是完全符合这个电机的,就装上试试吧。这个电机额定最大电流13A。电调20 ...

我也不懂,所以才过来问问楼主

网友:
不错,设计的挺好。

网友:
不错  很带感  支持DIY

网友:
刚看完图纸   兄弟你画了很久吧  赞一个

网友:
這机架設計很好!

网友H:
是留下的朋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留下的朋友么?

是的,这边没地方玩固定翼很苦恼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这边没地方玩固定翼很苦恼

有的,我带你去,留下做346直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的,我带你去,留下做346直达

去余杭?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余杭?

网友I:
滤波是自己打的板?电路共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滤波是自己打的板?电路共享下

好的,要板子我直接送你几块得啦

网友(2016-09-12):
楼主刚才看了下你上传的图非常漂亮可惜里面没有中心板的图,能否发一份中心板的。谢谢
7755521@qq.com

网友(2017-05-08):
楼主好人楼主无私

网友:
CAD可以用吗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上个电调底座,把控放进里面电池也藏在下面,这样会好看点

网友(2017-06-07):
引用 楼主:
板子重146

滤波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