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傻A问题。关于航拍

楼主(2016-07-07):
请问。要拍到一张这个情景的照片
需要飞多高
夕阳。云在下。

网友:
违法的,云层低的,至少一千米

网友:
穿云首先要注意头上有没有航线

网友:
楼主图被吃了,不知道你到底是想要什么镜头?
如果是穿云,不建议,危险且违法
如果是夕阳的镜头,很简单,一百多米就可以了。方法,自组机的话抬高云台就行,精灵的云台有仰角限制,可能拍不到,需要在APP中设置,勾选最大仰角增加20%。主要是曝光问题,精灵很方便,在APP上点击一下,测光,别点太阳,否则图片拍出来是黑的,测光点应该选取远离太阳、较暗的地方,或者是地面。自组机不能手动调整,就需要设置相机的测光。在地面将相机设置为中心测光或右上/右下/左上角测光(一般默认为中心测光),操作原则就是,测光点不要是太阳就好

网友:
穿云有风险哦

网友:
网上搜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