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宇mini 2d云台配小蚁不稳定自动关机问题

楼主(2016-07-07):
一直使用飞宇的mini 2d云台,比较可靠,重量也轻。飞宇云台带5v输出,可直接给go pro或小蚁之类的相机供电。为了减轻重量,把小蚁的电池拿掉了,直接用云台的供电,但是比较不稳定,经常就自动关机了。之前用图传5v供电的时候一直没这个问题。

魔友看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
稳压模块质量不一样

网友:
我用的就是mini2d,云台自带降压,电流很小,只能保证相机不亏电不关机,充电就别指望了,不带电池更不行了

网友:
还是需要电池做个缓冲的,另外电池也是有相当重量的,拿掉云台不一定平衡啊

网友:
不带电池不行的吧

网友A:
云台的稳压是给云台用的,再外接相机,功率不够,导致压降大,造成系统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的稳压是给云台用的,再外接相机,功率不够,导致压降大,造成系统重启 ...

云台没问题,是相机自己关机了。小蚁对电压电流比较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