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问飞越云台如何链接AT9接收机

楼主(2016-07-08):
请问我用AT9接受机如何链接飞越云台,我是用乐迪PIX飞控的,接收机用一根信号链接飞控的,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云台的俯视信号是链接接收机还是飞控

楼主:
请问你知道如何链接吗?

网友:
坐等泡泡

楼主:
应该如何链接,要在地面站调吗

网友:
地线和信号线连接到接收机。

网友:
接收机就可以吧 一根信号线 一根地线

网友A:
我让pix的输出功能选择为直通,就可以直接接pix了,不过要按了安全开关才会输出

网友B:
我的普通两轴,我都接接收机上了,这样上电云台就有信号,不至于鬼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让pix的输出功能选择为直通,就可以直接接pix了,不过要按了安全开关才会输出

谢谢,我现在都是连飞控,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普通两轴,我都接接收机上了,这样上电云台就有信号,不至于鬼畜

问题是不知道问什么我的接收机普通的通道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知道问什么我的接收机普通的通道不行

乐迪接收机如果来了sbus模式,普通的pwm通道输出会变动位置,接收机上红色字标记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