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多旋翼原本的图传模块是否可以更换成COFDM图传

楼主(2016-07-08):
新手接触无人机,1.飞机的本身的图传效果不是很号,2公里左右就没了,且传输不稳定;2.想实现无人机直接传回车上(不通过地面中转);在网上找了下有COFDM调制技术的图传,传输距离可以远点,也更稳定,也可以直接传回指挥车;就是不知道是否可以更换,更换了会对地面操作有什么影响,还忘各位高手指点? 万分感谢

楼主:
卖家告知我无需更换,只需摄像机输出一分为二 原来一路不动(空中——地面飞手)一路输出给增加的图传发射端(空中——指挥车),这样来实现!  只能这样做嘛?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卖家告知我无需更换,只需摄像机输出一分为二 原来一路不动(空中——地面飞手)一路输出给增加的图传 ...

或者你将接收机输出一分为二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将接收机输出一分为二也是可以的

您好,可否在多问您一个问题,您刚提到的更换,又是怎样的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可否在多问您一个问题,您刚提到的更换,又是怎样的实现呢?

用高清图传替换原来的图传

网友(2016-09-21):
可以更换呀。
我这有低延时高清cofdm无人机设备供应,价格绝对实惠。请考虑。
qq:332772355

网友(2016-11-23):
数字图传还没有普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