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实现无人机图传传输直接传回指挥车上,怎么实...

楼主(2016-07-08):
之前的方案是空中——地面工作站——地面传输系统——指挥车上;现在想实现 空号——地面工作站和空中——指挥车上功能? 怎么办?

网友A:
把数传图传放车里...天线放车顶不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数传图传放车里...天线放车顶不就解决了....

还是不怎么清楚。。。。新手哈,还望多指点下!  那飞手呢?  放车上,飞手操作怎么办呢?
之前是网上看有图传模块,接收机是1U,放在车上  卖家告知我需要摄像机输出一分为二 原来一路不动(空中——地面飞手)一路输出给增加的图传发射端(空中——指挥车),这样来实现!    只能这样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怎么清楚。。。。新手哈,还望多指点下!  那飞手呢?  放车上,飞手操作怎么办呢?
之前是网上 ...

把遥控器做增程 天线也放车上

网友B:
无线电可以多点接收,再找一套接收器放在车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电可以多点接收,再找一套接收器放在车里

那可以云台相机输出一分为二,原路不变,另一路给新增一套图传设备发射端,接收端放车上吗?

网友:
两个屏幕 两个接收不就行了么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无人机,航程远吗,想要传的图传多远,如果距离远的话可用COFDM点对多点或多点对多点传输系统来实现,不过这种方案有点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以云台相机输出一分为二,原路不变,另一路给新增一套图传设备发射端,接收端放车上吗? ...

发射端只有一个相机,一个图传,一根天线,接收端可以有n个接收器

网友:
数字电台

网友:
这是功率接续。

网友(2016-09-21):
你好,在指挥车上装一个接收机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