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好盈电调天行者20a 发烫问题

楼主(2016-07-08):
4个电调,里面有个电调特别烫,换了电机和通道还是一样。然后拆开换了电容,因为那个电容有点变形。电容也是同个型号拆下来的,还是会很烫。这是为什么。希望模友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我怎么没看到有“最佳答案”这个按钮呢????

网友:
可怜的人那,还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什么飞控 pix的话可以帮你看日志  是不是重心不中 导致一个电机出力太大,如果电调本身问题的话,那个电容貌似影响不大,什么电调

网友:
电容变形,防爆槽开了一定要及时更换,电容损坏一般是充放太剧烈了。或者电调mos有故障

网友:
不懂b d q

网友:
你是用电调的BEC给飞控和接收机供电的么?如果是的话这是正常的,用UBEC独立给飞控供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