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招募] 征求无人机救援系统控制方案

楼主(2016-07-08):
两架多轴无人机间距如何控制?(卫星定位、电磁雷达、超声波)

网友:
用差分gps,可实现厘米级定位!

网友(点评):
好!非常有用。我查询了差分gps,最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太笼统了

楼主:
目前的无人机载重问题突出,另外连接电源,活动范围受到限制。但是,其功能会大大增加,可以长时间停留空中。可以改变大家对无人机的观念。
一种可以在山地,河流救援和施工的直升机组,使用车载有线供电起重直升机组,一组有两个或三个无人机组成,相当于无臂起重机,百米之外起重200Kg。
传统直升机可比不了这个“飞龙”。 这个“飞龙”可以制造夜间景观,比如二龙戏珠。每条“飞龙”长达二百米,腾空100米......最好在崇礼的冬奥会表演表演。

网友:
太笼统啦。

网友:
两架做到一起不就好了

网友:
什么什么什么啊

网友:
写专利的语言。

网友A:
用壁障系统 象大疆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壁障系统 象大疆一样

谢谢!避障系统,距离太近吧?我们需要几十米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避障系统,距离太近吧?我们需要几十米以上。

那你琢磨激光壁障吧 这样可以几十K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琢磨激光壁障吧 这样可以几十KM

大雾能行吗?五十米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