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这摄像头是怎么了?

楼主(2016-07-08):
刚刚出去飞,开始飞的好好的,第二圈的时候没拉起来炸到草丛里了,雨后草丛还有水。然后捡起来之后就这样了。像蒙上了一层雾,但是镜头我已经擦干了。难道是水进到镜头里面了?

网友A:
摄像头的顶丝差下来 把镜头拧下来 晾晾就好了 装的时候看着画面拧 最清楚的时候把顶丝顶上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的顶丝差下来 把镜头拧下来 晾晾就好了 装的时候看着画面拧 最清楚的时候把顶丝顶上就OK

哈哈现在好了,直接往外用力扯了扯,那颗螺丝之前已经被我拧断了

网友:
无所谓了 点点502也给力

网友:
进水了吧。

网友:
焦距问题吧

网友B:
好像是焦距虚了,拧拧镜组调一下

网友C:
楼主啥摄像头啊,挺清楚的

网友D:
进水了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焦距虚了,拧拧镜组调一下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水了镜头

没进水,虚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啥摄像头啊,挺清楚的

某宝几十块的辣鸡摄像头

网友:
没啥大事哈

网友:
晒干就好了拉

网友:
可想而知的事。

网友E(2016-11-02):
请哪位高人指点,我的华科尔D10遥控器,想链接电脑上安装的地面站软件,是否需要驱动,如需要安装驱动的话,请问哪里有下载的,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哪位高人指点,我的华科尔D10遥控器,想链接电脑上安装的地面站软件,是否需要驱动,如需要安装驱动的话 ...

遥控器安装地面站?are you kidding me?

网友:
焦虑问题

网友:
我也AT9控